AD中如何将丝印缩小并放置在器件中心?

楼主(2022-04-01):
AD中如何将丝印缩小并放置在器件中心?

网友:
选中丝印 批量修改

网友A:
缩小可以,放中心应该要自己动手吧

网友:
    看下我的教程:
效果如下:

    装配图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缩小可以,放中心应该要自己动手吧

    可以批量放置

网友:
    Shift+f  选择所有字体,按快捷键A+P批量更改丝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