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积分运放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22-04-01):
图1是电路,输入是±2.5V正弦信号,偏置0.9V,输出做在1.8V内图2是仿真结果,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输出怎么表示?

图1

 图2

网友:
    看看有人解答么

网友:
    R146,R147分压给了个偏置电压Vref,近似等于1/2*1V8A_LLC,这个作为反相端固定偏置输入。
    同相端的输入信号等于Vref+Ict*RL,然后你可以用叠加原理,或者直接虚短虚短方式计算运放的输出,可以先别考虑滤波电容,这个只是R140与C98形成了一个极点。

网友:
    有个公式来着,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