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性印制板的涂布抗蚀剂

楼主(2022-04-01):
涂布抗蚀剂:

一般常用的抗蚀剂为二种,干膜型的和湿膜型的。
干膜(又称光致抗蚀膜),是由聚酯簿膜,光致抗蚀膜及聚乙烯保护膜三部分组成的。聚酯簿膜是支撑光致抗蚀膜的载体,使之涂布成膜,厚度通常为25u m。聚酯簿膜在曝光岩显影箭丢除。光致抗蚀膜层为干膜的主体,多为负性感光材料,其厚度视其用途的不同,有若千种规格,最薄的可以是12um,最厚的司达100u m,常用的一般为25um和38u m二种。贴膜时,先从千膜上剥下聚乙烯保护膜,然后在加热加压的条件下将干膜粘贴在铜面上。
贴膜时要掌握好三个要素:压力、温度、传送速度(时间)
不同的干膜类型性能、不同的温湿度、其贴膜的温度略有不同。膜涂布的较干、环境温度低、湿度小时,贴膜温度要高些,反之可低些。贴膜温度过高,由于胶膜层中的溶剂和其它挥发物的迅速挥发而产生气泡,宜午膜图像变脆,耐镀性能下降。贴膜温度过低,由于抗蚀干膜得不到充分的软化和适当的流动,导致干膜与覆铜箔板表面粘贴不牢,在显影或电镀过程中,千膜易起翘甚至脱落。通常的控制的贴膜温度在100-110℃。自前所使用的多为水溶性干膜,空气中的湿度对其影响较大。当湿度较大时,干膜的粘结剂在贴膜温度较低时可达到良好的粘结效果。同时适当加大贴膜胶轮的温度和压力,也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

传送的速度通常与贴膜温度有关,温度高,传送速度可以快些,温度低则将传送的速度调慢一些。通常使用的贴膜传送速度为1.0-2.0米/分,压力:30-60 psi。
湿法贴膜工艺:
由于铜箔表面存在凹凸不平、针孔、凹陷、划伤等缺陷,在贴膜时,有缺陷的部位同干膜的吻合不好,在铜箔和干膜之间形成界面空洞,蚀刻或电镀时出现断线或渗镀的问题。为适应高密度精细线路的要求,并发出一种新的贴膜方法称之为湿法贴膜工艺,即是在压膜前先在板面上涂布一层水膜,以增加受压时干膜的流动性,降低了千膜胶层的粘度,增强了千膜的流动性,从而有效提高了干膜填埋深坑的能万。卖践中发现,运角湿法贴膜可填理16u m的凹坑。完好的贴膜应是表面平整、无褶皱、无气泡、板面上无尘埃等。为保持工艺的稳定性,贴膜后应静正15分钟后再进行曝光。

网友:
印制板放的时间长了需要涂防蚀剂可以保存的时间长

网友:


网友:
干膜型和湿膜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