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线风扇

楼主(2022-04-01):
    烦请哪位大神帮忙剖析一下这个风扇的电路工作原理~~各个元器件的作用~~~谢谢
FAN_PWM、FAN_CON都接在mcu的3.3V普通GPIO上在。

另外问一下:
如果接多个风扇,把风扇的PWM短接在一起,用1个GPIO控制所有风扇的转速;理论上是可以的,直接短接有没有什么隐患呢?

网友:
    想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下面是我的分析,水平有限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欢迎一起探讨。
FAN_PWM 17 PWM信号进来到J37-PIN4(有波形反向和电压P3.3V转换为P5V),经过10K上拉电阻让方波稳定拉高到P3.3V,并联的0.1uF电容让方波波形上升缓慢一点,经过1K电阻接到MOS管栅极增强静电保护,FAN_PWM 17为高时,J37-PIN4电平被拉低约为0V,FAN_PWM 17为低时,J37-PIN4电平被拉高约为P5V.那个双通道二极管是一个电压钳位作用,让风扇的反向电动势影响时可以起到钳位电压保护。
    FAN_CON 17这一路分析也差不多,少了3.3V转5V的部分,没有波形反向。

    谢谢分析

网友:
    这种风扇内部有驱动电路的,这个只是控制内部芯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