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层叠设置

楼主(2022-04-01):
我想问一下,这个层叠设置中 Fill-in Dielectric如何填写呢?
另外我选择了板材,后面的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会不让填写,是默认使用吗,那我选用FR4,板材也是有区别的,怎么弄呢?

网友:
    选了板材表示用的是材料库里面的参数,要修改的话要到材料库里面去修改

楼主:
    那这个信号层的材料我选择copper,他的Er和loss Tangent如何设置呢

网友(2022-09-10):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