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ORCAD网络命名的疑问;

楼主(2022-04-01):
    orcad中画电路时,与port相连的导线已加上了netalias,为什么在allegro中对应的网络名还是系统自动分配的网络名,如N35434,而不是自己定义的netalias别名呢?为什么?...

网友A:
    建议点击看下原理图导线上的网络名是否已经是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点击看下原理图导线上的网络名是否已经是想要的

看过了就是个N开头的一列数字

网友B:
    用分页符上面命名网络,有时候port有问题,一般情况,同一个网络在两个或者多个页上,没有分页符的话就会生成随机网络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了就是个N开头的一列数字

那就是没有把想要的网络名放到上面去,删掉重新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分页符上面命名网络,有时候port有问题,一般情况,同一个网络在两个或者多个页上,没有分页符的话就会生 ...

    点赞~~~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