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分析求解

楼主(2022-04-02):
    希望有大佬帮忙解答下,过程是这样的,开关由闭合变成断开。这个应该是RC延时电路吧。算了下大概1ms左右。但是吧用示波器测了电容两端的波形。(黄色波形靠近开关那端,蓝色波形是靠近二极管那端)时间是大概6秒,mos管导通时间也是6秒。还有电容充满电压才3.26V左右

网友:
    看一下大佬怎么说的

网友A:
    MOS管里面启动VGS 也要充电 里面有电容吧   电容充满 到达VGS开启电压  MOS才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里面启动VGS 也要充电 里面有电容吧   电容充满 到达VGS开启电压  MOS才能导通

    可是看了手册它打开延时加上上升延时也才几十ns啊,再怎么凑也凑不到6s诶

网友:
    你的充电电流太小了根本不足以把Vgs充到开通阈值

网友B:
    因为开关断开之前,电容两端都是0V。而电容断开瞬间,根据电容特性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这瞬间电容阻抗可以忽略不记,这样就会形成电阻分压,这样电容两端的电压对地都只有2.65V左右,然后两边的电阻对电容慢慢充电,MOS管的G极电压对地就会慢慢降,而电容另外一端电压慢慢升。当mos管G极电压降到一定程度,MOS管关断。所以MOS管导通时间是由2.63V降到MOS的最低VGSON的电压时间。

网友:
    你这个电容这么小应该不能让mos导通  就算导通估计只有几个微秒   你这6秒  肯定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开关断开之前,电容两端都是0V。而电容断开瞬间,根据电容特性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这瞬间电容阻抗可 ...

这个电压应该是这样来的,但是充电时间我还是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