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yperLynx仿真步长在哪里设置?

楼主(2022-04-02):
HyperLynx仿真步长在哪里设置?& U. \; x# O3 M+ G6 v

网友:
    可以设,在示波器面板Start Simulation按钮下面,默认是 Auto,后面可以自己设步长

网友:
    在示波器面板下面设置

网友:
    仿真步长在示波器面板Start Simulation按钮下面进行设置,默认是 Auto,后面可以自己设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