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电路中INPUT改变后的电压?

楼主(2022-04-02):
mcu的OUT和高压部分的INPUT相连,OUT会控制输出24v的电压过去控制一个开关。
    开关打开以后INPUT会将24v变为12v,现在想去测量input的电压,如果PE和GND相连可以测到12v,但是不推荐高压的PE和GND相连,请问有其它方法可以连接并测到INPUT改变后的电压吗?

网友:
    这段描述,没看懂。我的理解:MCU通过OUT脚,将信号输出到高压的INPUT,高压内部有个开关,将INPUT的电压由24V变为12V,研究怎样测量INPUT的12V电压。 建议:在MCU的内部直接检测OUT的电压就可以了。但是,整个逻辑有问题。INPUT的电压变为12V之后,高压内部的开关又断开了,INPUT的电压又变成24V ,会不会造成返复动作

网友:
    能否把高压和MCU部分,再提供点更详细的资料。应用在什么场合?PLC方面?

网友:
    说实在的,不推荐高压的PE和GND相连,主要问题是弱电系统地,尽量避开与高压设备的地相连是合适的,如果确实需要测量在线实际控制电压的话,可以排布一根线路至实际需要采集点,进行有效测量是最佳方式,希望可以采纳.

网友:
    断开PE和GND的连接A点的电压还是24v,热地连接以后变为了12v,这是电源内阻造成的,线路阻抗负载变化后,出现电压降变化,还是不要这样链接,直接用布线至需要测量的点至测量仪表哦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