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可以连接两个HC-SR04型号的超声波模块,来测不同的距离吗?

楼主(2022-04-02):
    一个单片机可以连接两个HC-SR04型号的超声波模块,来测不同的距离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个模块,刚看了一下资料,是用gpio直接操作的。这样的模块一般是可以控制多个的。

网友:
    可以,89C52就可以。

网友:
    可以
    一个定时器加两个外中断抓取Echo高电平时
两支Echo脚接到两个外中断引
两支Trig脚分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