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面只能有一个板框,复制第一个PCB后,板框就变成了2D线了,怎么拼板?

楼主(2022-04-02):
把相同的小PCB拼两个或四个,但是pads里面又只能有一个板框,复制第一个PCB后,板框就变成了2D线了。怎么办?

网友:
这个,一般用CAD做出拼版图,发给板厂来拼吧,你在PADS里面拼岂不是走线要重新再走一遍?

网友:
使用AUTO CAD绘制出拼版图即可,无需导入。

网友:
可以在CAM里面拼板。

网友:
最好直接给到厂家  让他们帮忙拼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