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规则铜箔的阻抗能计算吗?

楼主(2022-04-02):
请问下图所示的铜箔阻抗好计算吗?用哪种工具能算?急!感谢!

网友A:
    通常多层板最外面的两个介质层都是浸润层,在这两层的外面使用单独的铜箔层作为外层铜箔。外层铜箔和内层铜箔的原始厚度规格,一般有0.5OZ、1OZ、2OZ(1OZ约为35um或1.4mil)三种,但经过一系列表面处理后,外层铜箔的最终厚度一般会增加将近1OZ左右。内层铜箔即为芯板两面的包铜,其最终厚度与原始厚度相差很小,但由于蚀刻的原因,一般会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多层板最外面的两个介质层都是浸润层,在这两层的外面使用单独的铜箔层作为外层铜箔。外层铜箔和内层铜 ...

    感谢回复,不过没有解答题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