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建模为什么导入命令后总出现output entity is identical to the first input

楼主(2022-04-02):
ansys建模为什么导入命令后总出现output entity is identical to the first input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说的是输出的体与前一次的命令产生的体是一样的。举个例子,你要将一个长方体用工作平面从中间进行切分,第一次用asbw,all;然后你有去切分其他体,但是第二次切分的体与第一次切分恰好重合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建模的时候,如果对命令没有十足的把握,或者是刚开始接触,一定要一边输命令,一边观察ansys界面。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切分后的实体和切分前的实体是一样的,即切分实体失败,没有切分出新的实体,ANSYS也会提示no new entity。这是工作平面和要切分的面平行等原因造成的,必须要保证两面垂直。大家一定要注意ANSYS默认的是用X-Y平面来切分的,如果不是此面,需要旋转workpl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