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耗尽型MOS管道删-源电压可正 可负 可零 ?

楼主(2022-04-02):
为什么耗尽型MOS管道删-源电压可正 可负 可零 ?

网友:
增强型MOS管也完全可以这样的

网友:
因为耗尽型MOS管与增强型MOS管不同的就是衬底靠近栅极附近存在原导电沟道。

这样的话,删源电压为0时管子也能导通,而删源电压正向增大时,漏极电流成

正比增大,删源电压负方向增大时漏极电流正比减小,至夹断电压时完全关断。

网友:
两种MOS晶体管区别是:耗尽型的栅极预先注入了电荷,因此0V时导电;要使其不导电,必须加负电压以抵消注入电荷的作用;而增强型MOS管没有预先注入的电荷,所以0V时不导电,必须外加足够的栅源电压(使其进入鸟的高度),才可以导电(逮住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