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4.5执行arm_qt4.5_build出错

楼主(2022-04-02):
我在redhat9下面执行出现两个错误
有解决的方法吗?必须要装fedora10才行吗?

网友:
什么错误信息呢?只说有两个错误,没有人能够根据两个错误这几个字分析出来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
编译X86版本的能通过吗?

网友:
操作系统换成fedora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