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把两个555定时器连接在一起?

楼主(2022-04-02):
怎么把两个555定时器连接在一起?

网友:
不知道你什么要求  估计你说的间歇鸣叫用个与门把555连接起来  可以实现   每10s响一次  一次响10s   而且可以调占空比调节响与不响的时间

网友:
用第一片3脚,连至第二片的4脚!

网友:
不知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清晰描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