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钳位二极管原理

楼主(2022-04-02):
    以下是双向钳位二极管,会将PIN脚的输出电压钳位在VDD于GND之间,(如果忽略管压降的话)

    但有点搞不懂,我们谈到电压 不都是对地来说的吗?当左边输入的电压大于VDD+0.7时,为啥PIN输出的电压就是VDD+0.7呢?

    输出的电压不应该是对地而言的吗?而且当左边输入电压时,它的电压方向跟VDD的电压不是相反的吗?

网友:
    当你输入大于VDD+0.7,由于你的电源和地一样具有能量吸收能力,VDD会保持相对稳定(如果你输入电压能量比较大另说)。那这是你的PIN电压也就只有VDD+0.7

网友:
    “左边输入的电压” 是信号源,也就是电源。电源总有一些内阻。你把这个信号源的内阻也画出来,就明白为何 “当左边输入的电压大于VDD+0.7时,为啥PIN输出的电压就是VDD+0.7呢?” 了。

网友:
    注意钳位的是Pin点的电位的电压,并且VDD必须是恒压
    电压低的时候,下面管子导通,输出电压钳位最低是-0.7
强制性

网友:
    输入正电压过高的话,会被钳位到VDD+Vf(二极管压降)
输入负电压过高的话,会被钳位到-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