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输出器属于什么负反馈?

楼主(2022-04-02):
    射极输出器属于什么负反馈?

网友:
    射极输出器是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

网友:
    射极输出器是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它的主要特点有:
    1.输入电阻大。
    2.输出电阻小。
3.电压增益略小于1,电流增益最大为(β+1)。

网友:
    射极输出器属于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