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4系列是不是可以实现buck 降压电路。还是UC3842 适合一点?

楼主(2022-04-02):
输出功率要求12v 7A。 输入额定电压是12.8V。
求一个可以达到此要求的dcdc降压芯片电路,或者推荐芯片。UC3844系列是不是可以实现buck 降压电路。还是UC3842 适合一点?

网友:
UC3844和UC3842属于同一系列的电流反激型IC。

网友:
你这个要BUCK BOOST了吧,比较电池电压会低于12V的。

网友:
1、又不是LDO,压差小不小有啥关系。
2、要求DC-DC输入电压12.8V,输出电压12V,输出电流7A, 这种DC-DC芯片,ADI和TI有很多。我用过的LM5141就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要选择duty cycle 100%的那类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