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下面的语句

楼主(2022-04-02):
    系列语句:
        begin
       a <= 1;
        end
    begin
        b <= 2;
        end
    它跟:

        begin
         a = 1;
         b = 2;

        end

        begin
     a <=1;
     b <=2;

        end
那组语义相同?

网友A:
    和最下面那个,a=1和a<=1都不是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最下面那个,a=1和a

    不是说

    begin  end 和 begin end 之间顺序执行吗?

网友:
    begin        a <= 1;     end     begin         b <= 2;     end 应该是先执行a<=1再执行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