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5175的输出能力的问题?

楼主(2022-04-02):
目前我们项目上有用到LM5175,但是我这边调试出来的情况为,在降压部分能达到5A的输出,但是升压部分只能达到3.5A左右。有测试官方的LM5175EVM-HP开发版,发现开发板可以做到12V 10A,对比发现开发板上芯片丝印为X5175,是不是这款产品有个高效版本啊?我们目前用的丝印为LM5175,希望能给出解决办法,目前正在改板中,谢谢!

网友:
LM5175只是控制器;输出电流能力有赖外接的MOSFET。而MOSFET的出力;不仅受RDSON限制;更受Qg和封装、rg、Qrr。。。等等一些列参数影响。还与PCB Layout有关。建议传原理和PCB图看看。

网友:
你板子限流了估计,降压输出5A,升压输出时肯定输入电流肯定比较大啊,没有高效率版本,你设计时参考EVM来设计就好了,另两个下管最好分别留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的位置,bypass 体二极管。

网友:
能不能把原理图附上,看一下,调节输出电流可以改变MR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