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些因素决定了FPC的挠曲性能?

楼主(2022-04-02):
请问哪些因素决定了FPC的挠曲性能?

网友:
铜箔的分子结构及方向

网友:
就同一品种而言铜箔的厚度越薄其耐折性能会越好。

网友:
基材所用胶的种类

网友:
绝缘基材PI的厚度越薄材料的柔软性越好,对FPC的挠曲性有提高,选用低拉伸摸量的PI对FPC的挠曲性能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