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企业管理流程颗粒度

楼主(2022-04-02):
在进行企业管理流程梳理过程中,如何制定统一的颗粒度?

网友:
根据公司的流程的等级来制定颗粒度。如果是创业期或成长期,企业的业务还不成熟,建议流程粗狂一些。对于成熟的业务,市场竞争大的产品,将流程标准化,细化,更快的响应市场需求,提升资源利用度。

网友:
流程的颗粒度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在企业的现实当中,不同的活动对于流程颗粒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用一个尺子来衡量。比如战略制定的流程,这是一个几年才重复实施一次的流程,那么它的颗粒度就不需要很精细,你真正做的时候也会发现,即使精细下去也不过是2-3层而已,而生产的流程精细下去的话可能有7-8层之多,这是需要,也是客观现实。
在流程梳理操作过程中,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标准的,我们通常会参考APQC的模型来构建流程的架构:顶层是基本业务模块划分,实际都是模块而非流程,通常没有箭头和方向;在模块之下的子模块是第二层,第二层会有部分活动出现;通常第三层就到了活动,应该都能够称之为流程而不是模块;再以下就没有什么标准了,是逐步细化的过程,可以细化到活动的步骤。

网友:
建议用BPM流程管理软件来优化公司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