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带宽和系统带宽分别是什么?有什么区别?中心频点又是什么?

楼主(2022-04-02):
射频带宽和系统带宽分别是什么?有什么区别?中心频点又是什么?

网友:
射频带宽:是无线收发电路带宽,
系统带宽:是内部处理带宽
两者的区别是:射频带宽是基于无线技术,而系统带宽是基于软件技术。

中心频点:是射频带宽的中心频率。

网友:
射频带宽是无线收发电路带宽,系统带宽是内部处理带宽。中心频点是射频带宽的中心频率。

网友:
我的理解是,系统带宽是上下变频链路的带宽,系统带宽是中频的基带的带宽

网友:
射频带宽是无线收发电路带宽
系统带宽是内部处理带宽
两者的区别是:射频带宽是基于无线技术,而系统带宽是基于软件技术。
中心频点是射频带宽的中心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