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delay

楼主(2022-04-02):
请问pin delay文件该怎么制作,自己根据网上说的制作的导不进去,请问谁有模板提供下.

网友:
    这个文件最好是从板子里导出来,用这个做模板最好

网友A:
    只要这两列就行了,保存成csv文件就能导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这两列就行了,保存成csv文件就能导入了

这导的进去吗,不是要填器件名和封装名来指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导的进去吗,不是要填器件名和封装名来指定吗

不需要,你导入的时候就已经指定了器件了,我经常用这种方式导高速连接器的pin del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你导入的时候就已经指定了器件了,我经常用这种方式导高速连接器的pin delay

    这样直接导pin name,很容易会出问题的,很多都会重复,怎么会指定到你想要的器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