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NPN三极管驱动P-MOS异常导通?

楼主(2022-04-02):
如图我用在摩托车上,IO接3.3V单片机,刚安装上正常,但是用两天后,就意外导通,单片机输出0V不能关断,测量A点电压0.6V,B点电压3.几V,单片机输出0V时,有时候输出端像接触不良一样的导通,还有就是这情况总是在使用几天后这样,刚安装上就是正常的(输出端应该有电机类的电感负载)这是什么原因?是三极管坏了吗?

网友:
不要用8050直接推PMOS,可以采用光隔离芯片来带动PMOS

网友:
    R1的阻值小点试试

网友:
    电路没有问题‘ R1改小一点试试   或者试下改个别的NPN三极管 试试  或者R1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A:
    可能受发动机点火电路干扰。A点、B点 对地接 100欧-470pf RC snubber 抑制干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受发动机点火电路干扰。A点、B点 对地接 100欧-470pf RC snubber 抑制干扰试试。

    B点对地接100欧电阻,8050还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