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接工艺改进措施

楼主(2022-04-02):
①电路板、芯片预热,去除潮气,对托盘封装的BGA要在焊接前以120℃烘烤4~6h。
②清洁焊盘,将留在PCB表面的助焊剂、焊锡膏清理掉。
③涂焊锡膏、助焊剂必须使用新鲜的辅料,涂抹均匀,焊膏必须搅拌均匀,焊膏黏度和涂抹的焊膏量必须适当,才能保证焊料熔化过程中不连焊。
④贴片时必须使BGA芯片上的每一个焊锡球与PCB上每一个对应的焊点对正。
⑤在回流焊过程中,要正确选择各区的加热温度和时间,同时应注意升温的速度。一般,在100℃前,最大的升温速度不超过6℃/s,100℃以后最大的升温速度不超过3℃/s,在冷却区,最大的冷却速度不超过6℃/s。因为过高的升温和降温速度都可能损坏PCB和芯片,这种损坏有时是肉眼不能观察到的。同时,对不同的芯片、不同的焊锡膏,应选择不同的加热温度和时间;对免洗焊膏,其活性低于非免洗焊膏,因此,焊接温度不宜过高,焊接时间不宜过长,以防止焊锡颗粒的氧化。
⑥在进行PCB设计时,PCB上BGA的所有焊点的焊盘应设计成一样大,如果某些过孔必须设计到焊盘下面,也应当找合适的PCB厂家,确保所有焊盘大小一致,焊盘上焊锡一样多且高度一致。

网友:
保证焊盘大小一致

网友:
    封装要做好

网友:
    这个针对的是维修或二次使用的情况

网友:
    现在BGA焊接工艺很成熟,SMT 一般制程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工艺,如果涉及到Fine pitch 的BGA这种方法需要改进,如果是Rework将是适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