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没有导通为何还有电压?

楼主(2022-04-02):
MOS管是N沟道si2302,用人体感应模块3.3V电压控制栅极,负载电流260ma,导通后负载电压11.3V。MOS管在没有导通的情况下,测得负载端电压5.3V,电流0,漏极跟栅极和源极分别有6.6V电压。为何没导通负载端还有电压,这正常吗

  •

网友:
这个很正常,场效应管与二极管都是半导体元件,他们不导通时可视为是个阻值很大的电阻,这两个电阻串联构成分压电路,所以其连接点是有电压的

网友:
那是感应电压,mos管和其它管一样都有漏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