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STM ARM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2-04-02):
单片机 STM ARM有什么关系? STM和ARM属于单片机的一种吗?

网友:
单片机,通常指的就是8位单片机,比如51等,stm32是属于32位机,应该算是arm系列了吧,其实还是单片机,只不过要比8位单片机处理速度要快,功能要强,集成的资源也更丰富,其次就是编程的模式有改变,单片机通常直接对硬件资源进行操作,而stm32是在厂家提供的库上进行程序开发了,当然,它也可以直接对寄存器进行操作,可是在效率上,和库就差远了,除非对它的寄存器了如指掌。从事单片机开发的人,再去学习stm32,很容易入门的。

网友:
stm是ST公司的一大系列产品包括f1 f2 .。。f7又若干子型号,这些产品都是基于ARM的内核设计,但是不同型号又在arm的基础上做了扩充(指令集),起名为contex 123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