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怎么用

楼主(2022-04-02):
FPGA芯片怎么用?都有哪些操作步骤

网友:
用于设计ASIC的硬件验证

用于小批量试制数字电路产品

用于高速采集处理电路(用“MPU+MEMORY+逻辑电路”的方案无法实现实时采集处理的情况下)

用于教学中的实验系统

网友:
选择FPGA芯片主要是看FPGA片上资源是否能够满足你的软件设计要求;还有就是成本,花了大笔钱买来的FPGA却只用掉一半都不到的资源就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