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如何复制一部分PCB到另一个PCB中去

楼主(2022-04-02):
需要复制一部分线路和元器件的相对位置,希望可以复制到另一个PCB中去,如何操作啊?

网友:
    file-》export-》sub-drawing,导出你想要复制的,另一个板子file-》import-》sub-drawing

网友:
    1、从你需要复制的那份PCB中导出placement及sub-drawing,导出sub-drawing时注意Find彩带处只勾选via、cline,然后选择你要复制的线路,接着选择参考点;

    2、打开另外一份PCB,删除你需要复制的那部分元件及线路;记得先导入placement再线路。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可以尝试做一个模块呢

网友:
    有点麻烦,不能像AD一样,直接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