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如何降压?

楼主(2022-04-02):
    电源模块如何降压?

网友:
    电源模块降压,内部有专门的DC/DC降压转换电路,才能实现降压功能。

网友:
    电路的结构上,主要分为升压电路(BOOST),降压电路(BUCK),升降压电路(BOOST-BUCK)三种。降压电路就是俗称的BUCK电路。

网友:
    降压电路结构,主要是通过一个IC芯片,输出一个方波信号,控制一个开关管的开通和关断,从而控制输入电压对输出的时间长短,方波信号的占空比越大,输出的电压越高,占空比越小,输出电压就越小。

网友:
    在输出端,采用电感和二极管,进行储能和续流功能,确保开关管在关断的时候,电感内部的能量通过二极管,继续对输出提供能量,保证输出电能的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