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片掉件啥原因?

楼主(2022-04-02):
过波峰焊后掉件,从放大图片看红胶部分胶落,初步分析为贴片红胶本身的原因。鉴定方法是CB板上的红胶一部份残留,一部份脱落。

网友:
掉在波峰焊治具里吗?治具是怎么开的?

网友:
    流程是印刷红胶然后贴片然后过波峰焊吗?还是印锡膏点红胶过波峰焊?

网友:
    首先整板使用的红胶性能应该是一样的,并且有相同封装的贴片电阻;如果集中在R1,R11就需要考虑过炉时板边受到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