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22-04-02):
PCB线路板的故障就好比程序员遇到BUG一样,不是按照流程做出板子打上元器件就完事那么简单的,难的是PCB板做好之后的一系列故障排查。今天就和大家讲讲关于PCB线路板故障排除方法
常见的PCB电路板故障主要还是集中在元器件上面,像电容、电阻、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等,集成芯片跟晶振的明显损坏,而判断这些元器件故障可以通过眼睛去观察,是比较直观一些问题。有明显损坏的电子元器件表面有较为明显的烧灼痕迹,像此类故障,直接把有问题的元件更换成新的问题就能解决。
不是所有的PCB线路板故障都能够用眼睛直接观察出的,有些故障需要借助特定的工具才能发现,从而进行检修。像电阻、电容、二三极管等,是无法从表面看出来得。常用的检查用具有:万用表、电容表等。若检测到某一电子元器件电压或者电流不在正常范围内,说明该元器件或前一元器件存在问题,这时需要更换元器件在重新检查是否正常。
我们如果要是遇到用眼睛或者工具都无法检测出来的故障且电路板又无法正常工作的时候,该怎么办?
对于很多的新手碰到这种问题就束手无策了,只能重新做或者换一块板子。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元器件在安装过程中,因各个元器件协调工作的问题,有可能会出现性能不稳定,需要进一步的进行检测再决定是否要重做板子。
要怎么进行检测呢?遇到这种情况,仪器显然无法起到帮助作用,我们可以尝试根据电流电压来判断,尽量缩小故障可能的范围,有经验的工程师也许能够很快的判断故障区域,但是具体的元器件哪个坏了却不能100%确定。唯一的办法只能尝试更换可疑元件,直到找到问题元件为止。
PCB线路板作为元器件的载体,除了电子元器件会出现故障外,电路板本身也会存在故障,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死镀锡部位,由于工艺原因,在PCB腐蚀过程中,就有可能会出现断线问题。像这种故障要是不能补线的情况下,就只能用细铜丝解决问题了。

网友:
    确认故障原因的过程就是排查的过程

网友:
    发现BUG,解决BUG,成就感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