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原理图导出EDIF失败

楼主(2022-04-02):
如图 想把DxDesignerger原理图导出EDIF原理图 但是失败了 提示如上图 由大师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我已经安装了mentor(版本7.9.5)和cadence17.2

网友A:
输出EDIF 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EDIF Netlist

你好 我的目的是将DxDesign画的原理图导出到altiumdesinger的原理图 我看网上说的是先导出EDIF原理图 再用Cadence把EDIF原理图导成AD原理图,你说的导出网表能实现这个操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的目的是将DxDesign画的原理图导出到altiumdesinger的原理图 我看网上说的是先导出EDIF原理图 再 ...

Altium Designer能直接导入dxdesign不用EDIF

网友:
    遇到到类似的情况,7.9X版的好像不能在WIN10的系统里导出,但是在WIN7系统里可以成功导出

网友:
    我们用的是ee vx.2.11  和 orCAD17.4  ,目前没有到这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