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三端子电容如何调用库里的

楼主(2022-04-02):
    各位:
有了解SIGRITY中OPI中三端子电容应用库里的三端子电容,设置如下,但仿真的时候,一直报错说是电容有问题,但我在PSI中手工填上配置信息,却是可以的,麻烦有了解的吗
    库里面的电容设置如下:如下配置手动在PSI中修改,仿真没有问题,但在OPI中就会报如下错误

网友A:
    你先看库里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库里有没有,

    库里就是第一张图所示,这个电容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库里有没有,

没找到有三端子电容的库,手动加的

网友B:
    用shunt模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hunt模型试试

    三端子模型就只有一种,要莫是S 参数,要莫是SPICE,没有跟二端子那样有SHUNT的

网友(2022-05-06):
    这个我遇到过,这个电容管脚需要自己重新连下,因为库里面的管脚名和原理图里的会有不同,如果用村田 的话,模型里面的管脚是tern1 tern2 tern3 tern4.  你原理图和PCB里的估计就不是这样,需要重新连下,或者把PCB和原理图里的封装管脚名改为和模型一致

网友C:
    这个需要自己重新连接下管脚会好一点,或者自己原理图改下原理图和PCB的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自己重新连接下管脚会好一点,或者自己原理图改下原理图和PCB的管脚

    你好,可以给我看看库里面的三端子电容的那设置是咋样的吗,现在就是POWERSI可以自己手动改,但不清楚在库里面如何增加一个三端子电容,并在POWERSI中成功调用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给我看看库里面的三端子电容的那设置是咋样的吗,现在就是POWERSI可以自己手动改,但不清楚在 ...

    软件库里面应该没有三端电容吧。这个需要自己到官网下载。这个是我这个三端电容的S2P文件,可以自己加到库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9Tnx45QHUaVqTMSNwp48A
提取码:vjg0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库里面应该没有三端电容吧。这个需要自己到官网下载。这个是我这个三端电容的S2P文件,可以自己加到 ...

我也有这个文件,官网可以下载到,现在是想看库里面这个三端子电容要怎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个文件,官网可以下载到,现在是想看库里面这个三端子电容要怎么设置

    我的方法是,自己手动将赋予模型后的电路,重新连接一下,你看,原先的电容管脚名是1 ,2, 3, 4,加入模型后,模型上的是term1 ,term2 ,term3,term4 ,如果改模型的话,容易处问题,所以我就直接自己重新手动连接了一下。你也可以将电容的管脚PCB封装先改一下,再导入软件。

网友D:
    SUBCKET 22U_4V_3T 1234
POWER 1 2
    GND 3 4
S1 1 2 3 4
+model="C:\Users\04.Caps_Model\3T_Caps\4_3uF\********.S2P"
V1 3 4 0
    .ENDS

网友D:
引用 网友D:
    SUBCKET 22U_4V_3T 1234
POWER 1 2
GND 3 4

    路径和电容模型名字自己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径和电容模型名字自己换一下

网友(2023-04-14):
引用 网友C:
我的方法是,自己手动将赋予模型后的电路,重新连接一下,你看,原先的电容管脚名是1 ,2, 3, 4,加入 ...

    一个电源网络中有多个三端子电容,其中有的长边接地,有的短边接地,这种需要分开设置CKT与PCB管教的对应关系吗?

网友(2025-05-01):
    看了3端子电容的设置,但还是没搞定,能不能3端子电容模型分配的图截一个?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