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PITCH BGA焊点成型不佳

楼主(2022-04-04):
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附图  此BGA在焊接过程中  焊点不圆润   产生微连锡的原因是什么?  印刷下锡  SPI  OK  厚度在60MM  体积面积在88%   贴片居中未有偏移,回流焊接曲线恒温时间88秒   回流60-70秒  最高温度246

焊点不圆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空PCB照片和BGA 錫球直徑, PAD直徑.更好.
2.BAG的PAD防銲和另一個PAD防銲間距不足.
3.BGA的某些PAD ...

谢谢   以上有标准吗

网友(点评):
每家SMD機器不同標準會有差, 忘了加一點, 4.鋼板PAD孔開太大(或鋼板太厚.),錫膏量太多.

网友:
    诡异的直线,会不会是PCB厂商在这里划了一刀,焊盘不完整了

楼主:
    PCB 的PAD是规则的  阻焊层也是在标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