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整布局后,走线网络发生变化,如何调整。

楼主(2022-04-04):
问题描述:
1.比如我移走一个元件,元件移走后,之前元件上的走线就会变成  not on a net,这时我又想把这根线改回和之前一样的网络,有没有办法?
2.比如我移走一个元件,元件移走后,之前元件上的走线就会变成 GND(整板铺地铜后),这时我又想把这根线改回和之前一样的网络,有没有办法?
谢谢!!

网友:
    1、把线跟着一块移
2、把整板铺的GND铜皮删了,或者先移出去

网友:
    版主说的对。

    补充一下
1、cline会自动吸附和它有物理连接的元素
2、如果零星的修改,可以把器件挪回来,使用SKILL强行修改网络即可。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8856-1-1.html
3、需要大面积修改,不现实,最好提前挪走。

网友:
    要么把线也跟着器件移不然没办法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祝大家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