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ntor Expedition 可以打开 .cce 的PCB和原理图文件吗

楼主(2022-04-04):
    请教mentor Expedition 可以打开 .cce 的PCB和原理图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Mentor Xpedition它只能產生HyperLynx DRC 的檔案 *CCE.

感谢版主回复,请教下是否只有使用  Mentor ViseCAD  才可以查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请教下是否只有使用  Mentor ViseCAD  才可以查看?

    Hyperlynx和VisECAD都能开,mentor内部格式

网友(点评):
pads 的 camcad 也能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yperlynx和VisECAD都能开,mentor内部格式

    了解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