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VRM设置问题

楼主(2022-04-05):
VRM设置电源正极为芯片引脚,引脚上有5个盘中孔,按理说这5个孔的电流大小应该比较均匀,但实际上离引脚node最近的孔电流很大,是不是设置VRM正极的时候,软件只考虑node“一个点”的位置,而不是焊盘“一个面”的位置?

网友A:
    电源是经过孔流到其他层去的,而不是芯片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经过孔流到其他层去的,而不是芯片引脚

但是芯片引脚是一个大焊盘,这个焊盘上我打了5个盘中孔,这5个孔的电流分布差异较大,电流最大的是距离焊盘node点最近的孔,而不是距离负载芯片最近的孔,所以有这个疑问。我手动设置VRM,将那5个过孔的node设置为VRM的正极,这时候这5个孔之间的电流分布差异就缩小了很多,所以想问下VRM自动选择器件焊盘的时候,是否忽略了焊盘的实际尺寸?

网友:
    不排除采用了点式计算,这时我们需要自己建设v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