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SKIll 解惑, 感谢解答

楼主(2022-04-05):
问题:  ( !isDir(sprintf(config_file "%s_shared\\post_process" config_file)) 中,
这个config_file。。。。。。。。。。。config_file    最后的路径是啥? 帮忙贴一下,为啥前后都有config_file变量

完整参考片段:
procedure( ppra_read_gerber_config()
let( (fin line film_def cmp usage key name mod_inc params layers config_file ret)

        ret = nil

        ; location of shared library files
        config_file = getShellEnvVar("allegroLIB_DIR");

        ; see if environment variable was set
        if( !config_file then
                  axlUIConfirm("[ALLEGROLIB_DIR] environment variable not set!")

          ; see if shared post-process location exists
        else if( !isDir(sprintf(config_file "%s_shared\\post_process" config_file)) then
                  axlUIConfirm(sprintf(nil "[%s] library directory does not exist!" config_file))

          ; see if gerber.cfg file exists
        else if( !isFile(sprintf(config_file "%s\\gerber.cfg" config_file)) then
                  axlUIConfirm(sprintf(nil "[%s] does not exist!" config_file))

          ; open the file
        else if( (fin = axlDMOpenFile("TEMP" config_file "r")) == nil then
                axlUIConfirm(sprintf(nil "[%s] Cannot open file!" config_file))

        else
                ; read the file
                while( (film_def = lineread(fin))

                        ; if film_def = t, then it is a blank line
                        ;if( (film_def != t) && (!nindex(film_def ";")) then
                        if( film_def != t then

                                key     = nth(0 film_def)
                                name    = substring(key 3) ; remove usage prefix
                                usage   = substring(key 1 1)
                                mod_inc = nth(1 film_def)
                                params  = nth(2 film_def)
                                layers  = nth(3 film_def)
                                PPRA_GERBER_FILMS[key] = make_PPRA_FILM_DATA(?usage usage ?name name ?mod_inc mod_inc ?params params ?layers layers)
                        )
                )
                axlDMClose(fin)
                ret = t
        ))))
        re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 字符串变量
%d 整数变量
%f 小数变量
%L  List类型的变量
.......
这些在Skill里,进行格式化的时候,经常用到。可以了解下

太感谢了????

网友:
    就跟a=a+1的意思差不多,获取它的值,处理,再赋给它。%s表示printf里面的字符串类型。有点c基础的应该知道%d表示十进制数字。

楼主:
    另外%s 代表啥? 见笑了,我是小白

    完整参考片段:
    procedure( ppra_read_gerber_config()
    let( (fin line film_def cmp usage key name mod_inc params layers config_file ret)

            ret = nil

            ; location of shared library files
            config_file = getShellEnvVar("allegroLIB_DIR");

            ; see if environment variable was set
            if( !config_file then
                      axlUIConfirm("[ALLEGROLIB_DIR] environment variable not set!")

              ; see if shared post-process location exists
           else if( !isDir(sprintf(config_file "%s_shared\\post_process" config_file)) then
                      axlUIConfirm(sprintf(nil "[%s] library directory does not exist!" config_file))

              ; see if gerber.cfg file exists
            else if( !isFile(sprintf(config_file "%s\\gerber.cfg" config_file)) then
                      axlUIConfirm(sprintf(nil "[%s] does not exist!" config_file))

              ; open the file
            else if( (fin = axlDMOpenFile("TEMP" config_file "r")) == nil then
                    axlUIConfirm(sprintf(nil "[%s] Cannot open file!" config_file))

            else
                    ; read the file
                    while( (film_def = lineread(fin))

                            ; if film_def = t, then it is a blank line
                            ;if( (film_def != t) && (!nindex(film_def ";")) then
                            if( film_def != t then

                                    key     = nth(0 film_def)
                                    name    = substring(key 3) ; remove usage prefix
                                    usage   = substring(key 1 1)
                                    mod_inc = nth(1 film_def)
                                    params  = nth(2 film_def)
                                    layers  = nth(3 film_def)
                                    PPRA_GERBER_FILMS[key] = make_PPRA_FILM_DATA(?usage usage ?name name ?mod_inc mod_inc ?params params ?layers layers)
                            )
                    )
                    axlDMClose(fin)
                    ret = t
            ))))
            r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