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对于永磁体剩磁除以矫顽力就是磁导率吗?

楼主(2022-04-06):
请问对于永磁体剩磁除以矫顽力就是磁导率吗?单位是什么Wb/(A.M)吗?在ansys仿真的时候输入的永磁体的磁导

网友:
不是,这里指的磁导率就是初始磁导率,只于初始磁化曲线有关,也就是初始磁化曲线的斜率,或者dB/dH。至于最大磁导率,剩磁,矫顽力这些是与磁滞回线相关。
单位可以推算出 韦伯/ 安培x 米,也就是 Wb/ A.m

网友:
永磁材料一般测量回复磁导率吧!

只有软磁材料静态测量时才有起始磁导率和最大磁导率之说!

网友:
永磁体看你用什么材料,跟材料有关,磁导率可以直接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