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丝印位号的角度怎么整体的改成与焊盘方向一致?如何操作?

楼主(2022-04-06):
PCB文件里的元件位号丝印的方向乱的,有的横的,有的竖的,一个一个的改好麻烦,有费时,怎么整体改着让位号的方向与焊盘的方向一致啊。

网友(点评):
兩方向,1.skill. 2.盜版全功能,原廠有這功能.

网友:
这个1分钟就做好了。就片选同一个方向的,然后快捷键ap,调位号。

网友:
你可以修改一下封装中标号的位移。

网友:
    右键一个丝印-查找相似-TEXT属性选same-确定-符合项高亮-属性栏统一修改位置center

网友:
    点元器件,右键 Find Similar Objects,新页面下Rotation一栏的any 改成same,然后点OK 。

网友:
    SKILL估计更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