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规格书里面关于功率这个参数有个疑问请教

楼主(2022-04-06):
三极管选型要看功率结合进行选型,那么mos管需要结合功率选型吗?看了很多MOS管选型,就是考虑VDS ,VGS, 等效电阻,损耗,结温,就是没有考虑MOS管的功率,请问MOS选型是不是可以自动忽略功率这项参数,我用的是AO3400驱动150mA的电机。

网友:
当然要考虑电流,看ID指标。

网友:
当然要考虑到这个参数

网友:
实际使用时一定要考虑MOS的功耗,算出极限状态下的结温。

网友:
参数上都会告诉我们最高耐温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