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M350加比原焊盘稍大或稍小的重叠孔?

楼主(2022-04-06):
如何在CAM350加比原焊盘稍大或稍小的重叠孔?

网友:
可以操作的

网友:
你想要的是将原焊盘改大或改小是吧:把你想要改的焊盘或线或铜皮移动到新的一层然后用统一放大或缩小(Alt+U+Z)到原来的那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在钻孔层,用点添加,点的大小随你定,同时修改钻孔数据表。

网友:
CAM350在PCB制作过程中,我们用来排版最好,他是工厂在覆铜板上做活使用的,修改起来很麻烦,各各层面都要修改,差一层就坏了。最好回到99SE中修改,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