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MOS管的开启电压,越大越好?

楼主(2022-04-06):
如何提高MOS管的开启电压,越大越好?

网友:
MOS管的开启电压是其固有参数,建议查看数据手册,找电压高的型号

网友:
MOS管的Vgs电压是有上限的  一般是正负20-30伏 不能越高越好  高了就击穿了
一般的MOS驱动也就加在15伏左右   太高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你是发现MOS管太热的话   就应该选择导通电阻小的管子  或加强散热   降低频率

网友:
再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