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类型:ARM1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06):
CPU类型:ARM11是什么意思?

网友:
ARM11架构 ARM11系列微处理器是ARM公司近年推出的新一代RISC处理器,它是ARM新指令架构——ARMv6的第一代设计实现。该系列主要有ARM1136J,ARM1156T2和ARM1176JZ三个内核型号,分别针对不同应用领域。目录ARMv6体系结构目标应用特点性能ARM11处理器的内核特点 跳转预测及管理增强的存储器访问流水线的并行机制64位的数据通道浮点运算其它相关ARMv6体系结构目标应用特点性能ARM11处理器的内核特点 跳转预测及管理增强的存储器访问流水线的并行机制64位的数据通道浮点运算其它相关展开编辑本段ARMv6体系结构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处理器的构架 就像是二代I处理器的构架是sandy bridge一样 这处理器的构架是ARM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