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DSP进行性能比较时,在条件语句比较多时,不适合用FPGA来做?为什么?

楼主(2022-04-06):
FPGADSP进行性能比较时,在条件语句比较多时,不适合用FPGA来做?为什么?
为什么FPGA不适合做条件运算?比如有100个条件语句,这算不算多?

网友:
FPGA处理是用硬件电路实现的,条件太多可能会导致判断逻辑电路比较复杂,而且逻辑运算一般在时钟的节奏下进行,这样就会导致时钟频率降低,速度减慢,所以最好不要条件太多,100个条件在软件里面都算多了,反正我在fpga里面没有用过这么多,DSP我用的不多,他是利用软件在处理器运行来实现,他可以把if分为多个周期来判断,应该比用fpga实现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