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怎么将器件整体换层,但是不改相对位置啊

楼主(2022-04-06):
    请问allegro怎么将器件整体换层,但是不改相对位置啊

网友(点评):
這句話有語病,MIRROR後第一腳位置一定不同, 所以週邊零件怎可能不動就可連接. 假如是全功能版在MIRROR下方有advanced mirror.

网友A:
    mirror,然后原地00,换层肯定是镜像了,不会位置完全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rror,然后原地00,换层肯定是镜像了,不会位置完全不动

换层和镜像不一样吧

网友:
    没见过有人还有这种需求。

只想到两种方法
    1、输出place文件,mirror列全部添加m,反之也可。
2、使用SKILL,全部逐个mirror,几行代码就搞定了。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你可以试一下:Edit→Mirror,右键Temp Group,框选器件,右键Complete,左键单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