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性印制板的液态抗蚀剂

楼主(2022-04-06):
对于高密度精细线路的制作通常采用液态光致抗蚀剂,它是由感光性树脂,配合感光剂、色料、填料及溶剂等成分所组成,当经过紫外光照射后产生聚合反应得到线路图形。写子膜相比,液态湿膜与基板密贴性好,可填充铜箔表面轻微的凹坑、划痕等缺陷。湿膜比较薄,其厚度一般在5--10u m之间,仅为千膜的1/3左右,湿膜的表面没有像千膜那样表面有一层25u m的聚酯膜,所以在曝光时可大大减少散射时图形的解像度和清晰度得到提高。
湿膜由于本身厚度较簿,物料成本降低且与干膜相比成本可以节约30%--50%。但是湿膜的厚度均匀性不及干膜,涂布后的烘干程度也不易掌握好,从而增加了曝光困难。另外湿膜中的助剂,溶剂、引发剂等的挥发,对操作工有一定危害。因此工作场地必须通风良好。
液态感光抗蚀剂有多种涂布方式,如离心涂覆、浸涂、丝印、帘幕涂覆、滚涂等。
一般丝网印刷是目前常用的一种方式,其设备要求低,操作简单,成本低。但生产效率低,膜的均匀一致性不能完全保证。一般网印时,满版印刷采用100-300目的丝网如果用于抗电镀的应采用150目的丝网)。
液态感光抗蚀剂涂覆操作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工作条件:无尘室(10000级或更高)黄光下操作,室温为23-25℃,相对湿度为55土5%,避免阳光和日光灯直射。
2)要控制使用的丝网目数,使形成膜厚干燥后应达到8-15u m。3)预烘也是非常关键的,要注意烘箱内部的清洁。预烘的温度为80士5℃,时间约20-30分钟。控制好预烘的温度,时间很重要。温度过高或时间过长,会导致显影困难,不易去膜;若温度过低或时间过短,千燥不无完全,易粘底片而致曝光不良且易损坏底片。预烘后,.涂覆到显影的的间最多不超过48小时,湿度天时尽量在12小时内完成曝光显影。

网友:
    湿膜比较薄,其厚度一般在5--10u m之间,仅为千膜的1/3左右

网友:
    对于高密度精细线路的制作通常采用液态光致抗蚀剂,它是由感光性树脂,配合感光剂、色料、填料及溶剂等成分所组成,当经过紫外光照射后产生聚合反应得到线路图形